谁有单片机加密方法思路可以分享一下么

楼主(2013-10-12):
谁有单片机加密方法思路可以分享一下么

网友A:
楼主可以这样想 读出和写入的 数据不一样   不就加密了

网友:
请记住以下几点:
一、没有解不了的密,只要钱出够,时间充裕
二、难解密与成本成正比,不见得难解密就对作者有利。
三、可以用不断的升级拖垮解密者。
四、有人解你的东西,是市场对你的最大肯定。
五、对付解密目前最有效的办法是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这样想 读出和写入的 数据不一样   不就加密了

有一种方法就是在EEPROM中写数据,就不知怎样写EEPROM实现可靠加密

网友B:
LZ可以利用芯片的ID来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可以利用芯片的ID来加密。

恩,我来仔细了解下

网友:
烧管脚,隐蔽布线(就是让人抄错PCB板)、外接加密芯片

网友:
我来跟各位大神学习的。

网友:
百度去吧,加密与解密都是相对的

网友C:
知道了怎么解密就有方法加密,在此基础上提高,别人就很嫩破解。

网友C:
1、磨片,用细砂纸将芯片上的型号磨掉.对于偏门的芯片比较管用,对常用芯片来说,小偷们只要猜出个大概
功能,查一下哪些管脚接地、接电源很容易就对照出真实的芯片了
2、封胶,用那种凝固后象石头一样的胶(如粘钢材、陶瓷的那种)将 PCB 及其上的元件全部覆盖.里面还可故
意搞五六根飞线(用细细的漆包线最好)拧在一起,使得小偷拆胶的过程必然会弄断飞线而不知如何连接.要注意的
是胶不能有腐蚀性,封闭区域发热不太大.
3、使用专用加密芯片,如 ATMEL 的 AT88SC153 等也就几块钱,只要软件不能被反汇编出来,小偷即使把所
有信号用逻辑分析仪截获下来也是无法复制的.
4、使用不可破解的芯片,如 EPLD 的 EPM7128 以上、ACTEL 的 CPLD 等,但成本较高(百元以上),对小产
品不适用
5、使用 MASK IC,一般来说 MASK IC 要比可编程芯片难破解得多,这需要很大的批量.MASK 不仅仅是至
MCU,还包括 ROM、FPGA 和其它专用芯片
6、 使用裸片,小偷们看不出型号也不知道接线.但芯片的功能不要太容易猜,最好在那团黑胶里再装点别的东
西,如小 IC、电阻等
7、在电流不大的信号线上串联 60 欧姆以上的电阻(让万用表的通断档不响),这样小偷在用万用表测连线关
系时将增加很大的麻烦.
8、多用一些无字(或只有些代号)的小元件参与信号的处理,如小贴片电容、TO-XX的二极管、三极管、三
到六个脚的小芯片等,想查出它的真实面目还是有点麻烦的.
9、 将一些地址、 数据线交叉(除 RAM 外,软件里需进行对应的交叉),让那些小偷们测连线关系时没法靠举一
反三来偷懒
10、PCB 采用埋孔和盲孔技术,使过孔藏在板内.此方法成本较高,只适用于高端产品
11、使用其它专用配套件,如定做的 LCD 屏、定做的变压器等、SIM 卡、加密磁盘等
12、申请专利.鉴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太差,国外最优选的方法在咱们这只能放在最后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磨片,用细砂纸将芯片上的型号磨掉.对于偏门的芯片比较管用,对常用芯片来说,小偷们只要猜出个大概
功能, ...

非常详细,谢谢~

网友:
封胶应该是首选,呵呵。

网友D:
学习一下,有空了打算也整一整加密

网友E(2014-02-12):
引用 网友D:
学习一下,有空了打算也整一整加密

话说兄台,加密工作开始了不,我还是期待你的研究成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话说兄台,加密工作开始了不,我还是期待你的研究成果的;

承让承让,我只是一只正在起飞的菜鸟~

加密这东西没有止境啊!

网友:
这个时代,还有必要这么麻烦吗?

网友(2014-03-27):
攻略都出来了,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知道了怎么解密就有方法加密,在此基础上提高,别人就很嫩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