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和上位机通信的两个PCPC发给PLC数据含义

楼主(2013-10-13):
三菱PLC和上位机通信中会经常看到下面一个PC发给PLC数据不知道什么意思
\#2480000F00\#3D5

还有一个是PC上传程序时有一个数据
\#2E41805C0F00\#363

不知道各位大虾能否指点一下啊。

网友:
还有一个是PC上传程序时有一个数据
\#2E41805C0F00\#363
这个我整了好久,也不知道是什么指令含义,期待高手神回复

楼主:
我觉的E41是特殊命令 805C是地址  0F00不知道什么?

网友:
805c是程序寄存器开始地址,000F是结束指令,不知道能不能联想一下,期待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