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串口与单片机通讯,用什么软件写上位机好啊,多谢!

楼主(2013-10-13):
电脑串口与单片机通讯,用什么软件写上位机好啊,多谢!

想学,但不知道现今学什么软件好,多谢!

网友:
VB最简单

楼主:
用VB发布后,好多电脑都说是病毒啊

网友:
告诉360,病毒是你写的,让它别报!

网友:
最快的 C#啊 但是运行的PC得安装运行库

网友:
用VC,编译完不用发布,一般拷贝过去就能用了。

楼主:
期待有人指一条正确的路啊,不要让小弟走弯路了

网友:
用 VB 吧! 找个 VB 6.0 安装到您的上位机后,再至这网页上方的 "请输入搜索内容" 内输入 "VB 串口" 后您就可以找到许多的例程来参考了 ...

别告诉我您的上位机里装的是 Linux 或是使用 MAC 唷!

网友:
楼上太逗了

网友:
LabVIEW

适合研究,学习使用
实验室项目可以用

其他情况不推荐

网友:
懒一点就MFC,可以直接在任何Windows上运行,dll文件不缺就行。VB,C#什么的都需要VB运行库、.net支持,略微感觉不爽~~~

网友:
而且桌面程序,C++明显速度快~~~毫无卡顿,C#线程一开多就略微卡~~~VB没试过

网友:
qt 跨平台,一次编写全平台通用

楼主:
有些晕了,可用的软件这么多啊,VB我会些简单的,期待有大师说一下心德啊,小弟真不想走弯路了,VB学了好长时间了,

网友:
不论那个,学好了都无异

网友:
delphi

用过的都知道它的好

网友:
vb6.0安装包才100多兆
windows平台,小巧实用,功能强大,居家旅行必备之编程工具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VB发布后,好多电脑都说是病毒啊

你用什么软件写程序,360都报病毒的.除非你给他缴钱.
知道为什么本论坛抵制360了吧,小盆友

楼主:
没人指点 了啊,
版主给个总结行不

网友:
labview 上手太快

网友:
搞不懂了
楼主还在纠结么?
编程的东西都是想通的
你现在会啥就用啥,熟悉啥就用啥
有啥软件,网上都是一堆串口例子的
有这一天时间,通讯说不定都搞定了
别考虑太远的事情,解决问题才是关键!

网友:
什么会就用什么。。。不会就抓阄。。

网友:
labview半天上手

网友:
我用 mingw32 编译器,  直接调用  win32 sdk 函数 (CreateFile, SetCommTimeouts, SetCommState, ReadFile).
可能第一次写有点麻烦点.  以后用起来修改一下就行了.
关键是 c 语言用起来最熟悉.

网友:
VB6.0蛮好的!
上网下本书!

网友:
VB6最简单.界面也漂亮。网上示例源码到处飞.最好的优点是发布简单.
VB.NET功能强.就是发布麻烦点
VC什么事情都能做.但是要把界面做好真是要耗时耗力.

如果想短期内发布.建议VB6

网友:
只用过VC6

网友:
VC不考虑界面,静态连库,就不用额外装库了

网友:
还是vb呀,vc还要学mfc呢。我就用的v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