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MCU给spartan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3-10-13):
MCU外观串行flash,根据命令,给FPGA配置不同的程序,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例子

网友:
有,使用spi flash即可。
spartan3e支持M25P16.

网友:
不用例子。
直接把BitStream Generator生成的BIN文件逐个Bit从配置的引脚送进去就行了。CCLK,DIN。唯一需要测试的是先送LSB还是MSB。
从串模式,nPROG复位脉冲,看INIT状态,用CCLK,DIN送码流,送手册上说的个数个额外脉冲,看Done引脚状态。

网友:
叫被动串行配置,将FPGA的bin文件集成在MCU的bin文件中,上电后MCU将FPGA的文件通过串行发送给FPGA就可以了,不需要FPGA外扩FLASH~~~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