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PCF8563)精度与晶振参数及匹配电容的关系是怎样的?

楼主(2013-10-13):
问题:
一般PCF8563在RTC应用中使用32768Hz的晶振和10-25pF的匹配电容,之前觉得能读出时间就挺满足了,但在实际应用中精度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是有些晶振标出负载电容是6pF、有的是12.5pF、而有的干脆不标……在使用不同负载电容值的晶振时为了保证精度,匹配电容的取值如何考虑?他们与时钟精度的关系是啥样儿的?有经验和懂的朋友帮忙解释一下啊……
谢谢先!

网友A:
我不懂,但帮你顶起

网友B:
这个要看你买的晶振,有的卖家直接就写明了你买的晶振应该配多大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懂,但帮你顶起

谢谢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买的晶振,有的卖家直接就写明了你买的晶振应该配多大的电容

晶振在参数里面也就给出一个负载电容的大小(我见过6p和12.5p的),芯片(NXP的)手册里的是这样的……
我就想是不是有个计算方法什么,能够选择到一个最佳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晶振在参数里面也就给出一个负载电容的大小(我见过6p和12.5p的),芯片(NXP的)手册里的是这样的……

让你看看这是我从网上找的,上面都注明了起振电容,看STC的手册上会注明具体的启动电容的值应看所选用的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你看看这是我从网上找的,上面都注明了起振电容,看STC的手册上会注明具体的启动电容的值应看所选用的 ...

好的,谢谢你

网友C(2014-09-08):
晶振标出负载电容是6pF的能代替12pF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标出负载电容是6pF的能代替12pF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以为是科普知识来的

不是的,是来求学的!

网友(2014-12-09):
还没有看见靠谱答案,不过帮顶

网友:
需要考虑芯片 PCB 还有晶体的匹配

网友(2015-01-08):
LZ这个芯片 你调的1年差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