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温度测量

楼主(2013-10-13):
控制部分

这是T12的加热电路图
电源部分没有画出来。

正在做恒温电烙铁,不会设计温度测量电路图,温度采集的电路不会。
原理上是   采集电路---信号放大------ad转换--------lcd显示温度--------判断温度是否达到设定值

希望大神们,提供参考方案。
学生一枚,就是喜欢折腾。

网友A:
授人以渔

先分析信号特征(温度在什么范围,我需要多少测温精度,温度变化是快还是慢,可能出现的干扰是什么?)
然后根据信号类型分析结果,选传感器(量程,精度,频率响应,信号环路类型:模拟输出或数字输出)
最后根据传感器信号类型,设计相应的信号调理电路(传感器输出太小要放大,或者常见的I/V,V/I变换等等,还有AD/DA变换)
最终调理成单片机可以接受的信号(通常是TTL电平或CMOS电平的数字信号),再由程序进行计算和处理

输出环路同理

相关方面的知识请参考:混合电路设计,混合信号环路设计.

网友:
看不到图
这东西是个热电偶. 大约20多uv每度. 放大到单片机能采集的范围即可.

网友B:
我记得有一个开源的焊台,在百度上搜下“自制数控936焊台”有很多资料。附上下载的资料。

网友C:
换个MCU吧,89c52就没有AD,使用外接AD还不入使用内部AD,另外控温部分需要采用PID控制,自动控制的范畴,鉴于T12的芯热惯性较小可采用PI控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MCU吧,89c52就没有AD,使用外接AD还不入使用内部AD,另外控温部分需要采用PID控制,自动控制的范畴, ...

非常感谢你的意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有一个开源的焊台,在百度上搜下“自制数控936焊台”有很多资料。附上下载的资料。 ...

下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授人以渔

先分析信号特征(温度在什么范围,我需要多少测温精度,温度变化是快还是慢,可能出现的干扰是什么?) ...

恩恩  好的 我先看看不懂再问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