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不是没有公网IP么?怎么合方圆手册里有TCP服务器说明.

楼主(2013-10-13):
今天看了下  合方圆的模块  相见恨晚
收发中文短信  竟然这么简单
之前用的PTM100得个个UNICODE取模   然后发送函数得自己写。

还有其他方面看了下也不错  关键是稳定性   应该不会让我失望

网友A:
SIM900A的好像是可以电脑ping通模块的IP,但是模块的IP地址不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900A的好像是可以电脑ping通模块的IP,但是模块的IP地址不固定

但是这样 应该要很贵的费用购买  公网IP的吧

据说移动联通的  GPRS网都是内网

网友:
嗯gprs都是内网,只有花钱了的才是公网ip,可以考虑服务器

网友B:
外网IP是要花钱钱的

现在绝大部分都是内网的了,电信的3G现在都是内网了,别说联通移动了

连咱们现在用的ADSL都开始用内网IP了

应该说模块绝大部分都支持SERVER,但这个用处不大

网友C:
感觉他们售后支持不好,反正我今天是到他们网站去联系要点相关资料,半天回复了一句:说。就没有下文了。

网友:
IP 是一直变化的吧

网友:
CDMA是获取的公网IP

网友(2013-11-15):
CDMA 1X 上网 有时公网IP 有时内网IP

网友:
公网IP地址资源已经越来越少了,之前电信3G上网全部分配公网IP,现在已经全部变成内网IP了;但是国外一些客户还是gprs有的还是公网IP的,或者开通专网APN,那么模块也可以做服务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他们售后支持不好,反正我今天是到他们网站去联系要点相关资料,半天回复了一句:说。就没有下文了。 ...

这位朋友,请您说您和哪位联系的呢?
合方圆公司现在业务比较繁忙,有时候无法及时响应,请见谅!

网友:
之前用过GTM900,连接PC端时需要公网IP。

网友(2017-09-04):
引用 网友B:
外网IP是要花钱钱的

现在绝大部分都是内网的了,电信的3G现在都是内网了,别说联通移动了

SIM800A配置成服务器模式的话也能配置成功,但是连接不到这个服务器
是不是SIM卡必须是固定I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