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监控方法

楼主(2013-10-13):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要跟客户上位机进行通信,但是客户上位机只有可执行文件以及简略的协议。
一开始始终不能通信成功,不知道是上位机没发下来还是我没及时收到。
然后搞了一个串口监控。将STM32的TX和RX各接一个二极管,二极管负极接TX和RX,二极管的
正极接一个10K电阻上拉到VCC,同时接到MAX3232的另一个通道上(第一个通道已经被占用),
接着就可以用USB转串口线接到串口助手上,看到上位机以及下位机发的所有内容了。
蛮好用的。

网友:
有一个虚拟串口的软件,可以打通一对串口

网友A:
貌似还有一种软件叫做“串口监控软件”也可以做到你要的功能,跟钩子一样。(不需要硬件)

网友B:
lz搜一下SUDT,应该有想要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还有一种软件叫做“串口监控软件”也可以做到你要的功能,跟钩子一样。(不需要硬件) ...

可以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搜一下SUDT,应该有想要的东西。

是的,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的,谢谢。

不过,上位机是装在客户电脑上的,虚拟串口是装在我电脑上的,貌似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还有一种软件叫做“串口监控软件”也可以做到你要的功能,跟钩子一样。(不需要硬件) ...

居然还带delphi的源码,不错。程序写的也很精致。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