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12V的继电器该接多大的亚敏电阻

楼主(2013-10-13):
    请教一下,12V的继电器该接多大的亚敏电阻?单片机是用的AT89S52,驱动继电器开始还正常,用一段时间,单片机就不正常了。老是冒乱码。谢谢。

网友:
这问题问的,大学教授都不教。

网友:
电源不稳定把
或者是STC不稳定

网友:
接个二极管续流就可以了

网友:
二极管续流或者压敏电阻大于你继电器电压即可,并联在继电器两侧,

楼主:
烦请推荐几个型号吧。谢谢了。

网友(2013-12-05):
       7k47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和单片机用2个不同的电源可能会好一些

我只能呵呵了

网友:
你们从哪看出来一定就是继电器影响的?

网友:
你这继电器是用来接控制多大电压,大电压的时候才会用到压敏电阻

网友:
ULN2003/ULN2008 专门用来驱动继电器的芯片,实现多路驱动

网友:
1n4148  加一个二极管并在继电器旁边,压敏电阻,用瞬变抑制器替换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