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自带的驱动程序,没有数字签名?

楼主(2013-10-14):
Windows XP自带的驱动程序都通过了微软的WHQL数字签名,在查看通过数字签名的驱动程序时会看到一个图标。
这是从一篇文章中看到的,不过右键属性,

没有看到数字签名一项,但看一个有数字签名的文件vmusb.sys,有数字签名一项,在同一文件夹下有vmusb.cat文件,什么原因?没有数字签名文件?

网友(2013-12-10):
Windows的数字签名储存方式分为两种
1.直接把签名写到文件内,这是常见的三方驱动程序使用的签名方式
2..cat安全编录文件存储数字签名,这种方式是Microsoft系统自带驱动程序的签名方式。这种方式由于不添加SecurityDirectory,所以在文件的属性中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