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中断自己会不会打断自己?

楼主(2013-10-14):
如题,假如我在编写一个下降沿触发的中断,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我在执行中断时突然又来了一个下降沿,会不会重头执行该中断?如果是这样那该怎么在执行中断时关掉该中断,就像51单片机一样在中断里写EX0=0,或EX1=0.。

楼主:
额,大神都去悠闲论坛了。。

网友:
这个要看中断级别吧

网友:
不会的,NVIC有个机制来保证不会的

网友A:
尾链机制,同优先级的会进行尾链排列进行处理,高优先级的会打断低优先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链机制,同优先级的会进行尾链排列进行处理,高优先级的会打断低优先级的 ...

嗯,那是这样理解,自己的抢占优先级一样,所以中断不会被自己打断?

网友:
突然想到
如果在低级中断里面来了个高级中断,在高级中断里面把低级中断的优先级改成了中级中断,然后回到低级中断的时候来了个新的已经是中级中断的低级中断,会不会打断原来的低级中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