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xpedition PCB中如何快速放置批量规则排列的过孔

楼主(2013-10-14):
    如题,设计PCB时经常会遇到需放置大量规则排列的地过孔或电源过孔,有时过孔数量太多,一个一个放置太麻烦,并且不规则,不知各位有何高招。
现在我用的方法:
1、少量时逐个放置;
2、大量时先用绝对坐标放置一部分规则过孔,然后复制粘贴,形成大量规则过孔;
3、放置法拉第屏蔽孔时一个一个地放;(如果有沿线边缘按规定距离放置的功能就好了)。

网友A:
使用av命令即可
av dx=x,y #col #row
Array via. An array of the selected via with dimensions given by the #row and #col. The array elements are spaced apart by the dx=x,y parts. This command will identify obstructions and not place the defined via stack for that location in the defined array.
av dx=10,10 2 2

更多命令可以在帮助目录Keyins> Additional Arguments下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av命令即可
av dx=x,y #col #row
Array via. An array of the selected via with dimensions given by  ...

谢谢啊,等会儿去试试!

网友B:
这个软件用起来还不错哦!

网友C:
AD中怎么批量放置GND的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用起来还不错哦!

嗯,用起来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中怎么批量放置GND的过孔?

不用ad有段时间了,爱莫能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