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用MCU IO口控制电源芯片ENA脚,请帮忙看看原理图是否...

楼主(2013-10-14):
MCU stm32,电源芯片TPS5430,12V输入4V输出。TPS5430 ENA脚1.3-7V使能,<0.5V停止工作。感觉这么应用的人不多,心里没底

网友A:
直接IO口驱动足够了。

楼主(2013-11-16):
引用 网友A:
直接IO口驱动足够了。

最终我选择IO 串1K电阻到ENA脚,打样回来焊接后发现,上电ENA脚直接5V电压(手册说明ENA脚若悬空内部会弱上拉到5V,使芯片工作)。到底要怎么连接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