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设计求助,地震荡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3-10-14):
        小弟现在做的一款设备,因为要用正负5V供电,四片AA电池,同时要能使用镍氢电池,所以,电源芯片用了lm3488 和MAX764.原理图如下:

现在制版出来以后,用直流电源供电,大概是6.2V。 发现输出电源有0.1V左右的震荡,再测量,发现真正震荡的是地。在下电源设计方面经验很少,求助各位大神了!

网友A:
你这个要把PCB发上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把PCB发上来吧

你好,原理图PCB都传上来了,请指点下!

网友B:
估计要找地震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要找地震局

哥,别闹了....

网友(2013-12-09):
看看地线是不是被污染了进入了脏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