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赞我的小强DELL D610电脑,周五晚上就坏了,不过修理好了

楼主(2013-10-14):
刚赞我的小强DELL D610电脑,周五晚上就坏了 ,不过被我修理好了 ,耗费了我整整一天时间

看了莫老大的 帖子
“一年后的今天,我终于明白,我被电脑城的奸商骗了300元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4317-1-1.html

我也回复了下我自己的电脑DELL D610使用情况,

我的回复在58楼。

电脑很久了,一直在使用中,没什么问题,电脑是我买的2手的,当时为了开发设计方便,2008年特意买的带串口并口的一个机器。

它太不给我面子了,在上面的帖子里刚称赞它很强,他就在2013.10.11日晚上10点30分左右突然罢工了。

现象是电源适配器灯熄灭了,好像是主板子那里短路了。
我想了几秒,迅速把可以插拔的设备拔掉。
1:迅速把电池先拔掉,免得电池电流大了爆炸,也许是杞人忧天,电池应该有自动保护吧

2:拔掉硬盘,防止最贵的东西坏掉,主要是里面的资料,数年来的心血啊,大家都懂的……

3:拔出光驱。

4:蓝牙鼠标的适配器。

然后用电源适配器重新上电,发现电源适配器的灯闪一下就灭掉了,不查电脑,灯长亮。
所以确定电脑主板完了。

想到我下午还称赞了它是小强,现在就给我翻脸了,这也太搞了。
回想跟随我的这么多年,6年了,给我出力了不少,帮人开发了东西,也娱乐了我,更积累了不少资料。
D610这个小强不能够就此倒下啊,感情还是有的,我心里暗想要让D610小强死而复生。

由于天色已晚,只好洗洗睡了,定下了明天修理它一整天的想法。当然是准备自己修理了。这个应该难不住我们这些电工。

2013.10.12 星期六,我睡了个懒觉,10点左右起床,打发了下肚子就开始拆解D610。拆解主要从键盘上面的盖板开始。把里面的DDR2,WIFI模块,
取下测试还是主板短路。

拆解过程耗费了我3个多小时:

1:先把电源键那块的盖板撬开

2:去下固定键盘的螺丝,提起键盘连接线,这点DELL设计的人性化,有个小提手,拆解方便,哈哈

3:取下DDR2,  WIFI模块。测量电源依然短路。

4:拆解下显示屏。测量电源还是短路。

5:拆卸后壳子上的所有螺丝钉。

6:松开电脑侧面的几个螺丝钉,如串口并口,VGA接口上的螺丝钉。

7:把前后壳子松开了。可是主板还是取不下,原来是主板上在一个铝合金框架上。

8:把CPU,散热风扇,散热铜条盖板拆解下来,才把固定主板的铝合金框架取下。这个设计的也是很好的,保证了坚固性。不够也增加了重量。
   中间也顺带去下了几个单独是电路模块,56K猫,RTC电池,2个USB,LAN 接口。电源按键,声音控制电路模块。全部拆解下来很麻烦的。然后加电,短路依旧。

9:CPU我也取了下来,再测试,还是短路。其他的几个南北桥,显卡芯片无法拆解,都是焊接死的。

10:仔细检查主板零件,没看到有烧毁的地方。所以一时让我找不到问题所在,比较头疼了。难道小强D610 真的要完蛋了吗?我甚至去找了楼下的一个修理店让修理店的人帮维修,
    修理的一个40来岁的家伙只看到我带了个主板说让我零件全部带来,操,不是刁难我嘛,我说只要加电不短路就修理好了。要什么价钱,他说要400,我说现在这个主板买个也要不了400吧?
    他说你这个是修理的,不能够那样说,你要买自己去买,我这里没。妈的,鼻子都要给我气歪了。只要悻悻而回。我心里想只能够自己来修理了。

11:由于是短路一般情况下会有短路的零件发热的,想查到找短路的发热器件,但是电源适配器内部有短路保护功能。不能够上电测试。我找了个9V  AC 变压器 8W的,电流也就在1A左右。弄个全桥整流,再加个1000uf电容。做成了个测试电源。取下CPU,防止把CPU搞坏。从主板进电处,焊接好2条测试用的电源线。加电前把万用表的电流测量功能加进去电路,测量短路电流是0.78A。估计是受AC变压器功率限制电流才不大的。

12:持续加电后我就在电源模块,以及DC-DC的部分用手探摸。还真发现了个发热的地方,我心里大喜 ,也许就是故障所在了。是在接口的附近2个并排的1206封装的无极性电容那里发热,由于2个电容离的近,摸起来都发热。静下新仔细甄别,发现有一个发热似乎更厉害。用烙铁焊接下来。然后给主板直接通电,发现不短路了,电源适配器灯不熄灭了。哈哈,助于把狐狸尾巴抓住了。
看来这个短路是小问题而已。如果让别人修理400元真是好赚啊!估计是10uf左右的,但是我这里没有,公司倒是有,但是远水不解近渴,我决定不装了。

13:然后就是一番的清理工作,把散热风扇,2个散热器的灰尘清理了下,一个是CPU的,一个是南北桥显卡芯片的。虽然使用,加上别人使用近 8年了,里面的灰尘不算多,和台式PC的散热器上的灰尘比是毛毛雨了。只是散热风扇里多一些。

14:清理完毕,开始装机。由于拆解机器前用红米手机排了些螺丝位置图,对照照片,进去安装,比较省事。同时拆解的时候螺丝放置也按机体的固定孔的位置进行排列。安装没太耗费太多时间,一个多小时就安装完毕了。这时候已经是星期六晚上8点多啦……

15:插好电源, 开机测试下了,系统顺利启动!

16:D610 小强顺利复活啦…… ,至少又可以用一阵子了,下次再坏,我就准备把它当垫物品的搁板了,权当个纪念了。

现在我配点图,免得大家说我发不实际的文章。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搞得不错

楼主:
拆解下主板后,思路迷糊了好大一阵子。不知道从那里下手了。

楼主:
上面的零件密密麻麻,实在无冲下手

网友:
610经典啊

网友A:
原来公司用的就是610,离职后就没有用过DELL的笔记本了,都是用t的!

网友:
这还算运气不错的呢,之前买了个坏手机,不开机,发现电源IC一组输出对地短路,估计也是有元件有短路的地方,不好查,好吧,加直流电源,大电流烧一会再摸温度,结果呢,CPU有点温的感觉,CPU是和RAM双层堆叠焊的,还灌胶了,自己拆下来基本报废,那也没办法,拆吧,CPU拆下后果然短路现象消失了,但手机主板也彻底报废了,这主板比笔记本电脑主板还贵,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B:
曰,电源入口电容焊掉之后会有什么后果,LZ估计没见识过。当电脑在重负载或者重负载-轻负载剧烈波动时,极易引起死机现象。

网友C:
我上次拆笔记本修,修好后螺丝多出好几个

网友D:
水平和运气都不错,不过修理师傅要你400也不算敲诈,毕竟你自己也折腾一天,算算人工成本,人家总要再赚点钱

网友E:
看14步,楼主是来炫红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14步,楼主是来炫红米的

哎,不是啊,这个红米带给我的其实麻烦很多,最近几个毛病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开着的软件会无援无辜没操作就被关闭,QQ聊天,稍微待机长一点,比如半个小时,1个小时的,再发消息,半天都连接不上,发不了消息。晚上拍带景观灯的风景,根本是模糊一片,哎,谁用谁知道多痛苦。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拆笔记本修,修好后螺丝多出好几个

我一搬第一次拆某个有点复杂的东西都会多螺丝。

网友:
笔记本主板也能修好。楼主牛逼!

网友F:
不过这个机器主板淘宝貌似也就100块钱一个,要是我的话估计直接买一个主板换了。我姐上次华硕电脑坏了,我就是淘宝了一个主板,但是还花了300多。

网友G:
楼主真是艺高人胆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搬第一次拆某个有点复杂的东西都会多螺丝。

我以前装无线网卡的时候不知道这个电脑是从键盘下装的,也是拆的后盖,也是多出了几个 螺丝,这次是彻底的解剖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平和运气都不错,不过修理师傅要你400也不算敲诈,毕竟你自己也折腾一天,算算人工成本,人家总要再赚点 ...

呵呵,这次确实运气好,被我找到毛病了,开始我以为是电源管理或者是DC/DC坏了,结果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曰,电源入口电容焊掉之后会有什么后果,LZ估计没见识过。当电脑在重负载或者重负载-轻负载剧烈波动时,极 ...

还真没注意过,这个我估计影响不大,就是我发的第2张图里的右上角那里的2个黄色的电容,电容值大不到那里去的。我昨天一天,今天晚上 使用起来也没发现死机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过这个机器主板淘宝貌似也就100块钱一个,要是我的话估计直接买一个主板换了。我姐上次华硕电脑坏了,我 ...

其实如果东西坏了,我建议自己修理下看看,实在修理不了的毛病再找人不迟,至少锻炼下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了。

网友H:
亮点是红米

网友:
这个维修方法值得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公司用的就是610,离职后就没有用过DELL的笔记本了,都是用t的!

呵呵,你的头像上的猫嘴巴太可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亮点是红米

亮点是我让我的小强D610 活过来啦……

网友:
排除法来修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真是艺高人胆大啊!

楼主真是胆大!

楼主:
首先想到的就是修好它……其他的没顾着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