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mdk 中#pragma pack的问题

楼主(2013-10-14):
请教大家,我用的是STM32的芯片,有字节对齐的结构体用要处理,请问#pragma pack应该怎么用,我要2字节对齐。

网友:
在定义的结构提前使用:#pragma pack(2)

网友(2016-12-26):
定义完,用#pragma   pack()
恢复原规则

网友(2017-02-14):
详细跟你说吧
#pragma pack(push)     /* save origin value */
#pragma pack(2)    /* use 2 as align */
typedef structure _aa
{
  uint16_t bbb;
  uint8_t ccc;
}aa,*p_aa;

#pragma pack(pop)  /* restore origin val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