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PC17XX的芯片有唯一的芯片ID号吗,我想做加密用?

楼主(2013-10-14):
请问LPC17XX的芯片有唯一的芯片ID号吗,我想做加密用?

网友A:
NXP的M0和M3系列都有唯一的芯片ID号。不过我在使用中有发现有ID号一样的MCU。

楼主:
所谓唯一的芯片ID号是指每个芯片的这个ID号都不同。LPC1768是不是ID都是一样的啊。好像LPC18XX系列才有唯一ID号。你用的什么芯片?

楼主:
是不是serial number?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谓唯一的芯片ID号是指每个芯片的这个ID号都不同。LPC1768是不是ID都是一样的啊。好像LPC18XX系列才有唯一 ...

1768 有唯一ID ,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NXP的M0和M3系列都有唯一的芯片ID号。不过我在使用中有发现有ID号一样的MCU。 ...

比如说,像LPC1768这种芯片,重复序列号的概率大概是什么情况。我想做唯一ID加密,保护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