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激光灯前面的透明的东西是怎么做的,发出不同的.....

楼主(2013-10-14):
谁知道玩具激光灯前面透明的东西是什么做的,它能投射出各种图案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A:
淘宝搜 振镜 ,看图片就明白了

网友:
同问,就好像是个固定的玻璃片,但是有图像出来

网友B:
激光图案片,貌似是全息成像的原理,主要材质是玻璃。有定制的

网友:
难道不是普通的遮光原理???????????

网友C:
如果是激光灯,那么就是通过振镜来实现图像变换,或者简单的是通过电机带动特定形状的镜片来进行扫描,淘宝搜 激光灯 振镜

如果是摇头灯,是通过“普通的遮光原理”,淘宝锁 摇头灯 LOGO片

不过我觉得LZ说的是那种小型的激光笔,貌似就是前面聚焦镜头上面带有一定图案的镜片

网友:
图案小片片

网友D:
laoda,我积分和莫元都比你多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这个哪里可以定做的。

网友E:
叫光栅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 振镜 ,看图片就明白了

我也一直好奇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好复杂的样子,看了淘宝是叫振镜,可是看图片没有看明白原理,哪里有详细的原理说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激光灯,那么就是通过振镜来实现图像变换,或者简单的是通过电机带动特定形状的镜片来进行扫描,淘宝 ...

是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图案片,貌似是全息成像的原理,主要材质是玻璃。有定制的

在哪可以定做呢?

网友:
那个叫光栅

网友:
引用 网友D:
laoda,我积分和莫元都比你多了

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叫光栅片,

谢谢解答,正在google中,还没搞明白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可以定做呢?

问过 惠州市豫大科技有限公司 。貌似不便宜,说是要开模,周期要一个月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