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很耐用的万用表,请问朋友们有推荐的吗?

楼主(2013-10-14):
在X宝网上找到福禄克FLUKE 15B,价格大概320元(标配)。因为在室外维修电瓶车等用,希望能经得起拉扯、摔、误用量程。便宜的三四十元的万用表已经用坏20多个了。这次狠狠心买个好点的了。
请问朋友们有其它什么万用表推荐吗?谢谢了!

网友:
不用考虑其它品牌了。

网友A:
20年前用过的Fluke12(没有B!)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能这么频繁的用坏万用表说明你的素质太差,只有没有电流档的可以满足,怎么接都坏不了。

网友:
福禄克FLUKE 15B

网友:
FLUKE 101,185元, 不过没有电流档。

网友:
楼主这么玩只能搞一个只有电压档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年前用过的Fluke12(没有B!)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能这么频繁的用坏万用表说明你的素质太差,只有没有电流 ...

哥,应该是“技术”太差

你干这活,只能用低挡表,不是打击你,17B到你手里一样是尸体。贵一点的尸体而已,别迷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应该是“技术”太差

你干这活,只能用低挡表,不是打击你,17B到你手里一样是尸体。贵一点 ...

先想后做,这是基本素质。
20年前我开始工作的时候,炮灰表就是fluke,好点的是一万多的34401A,按购买力现在值10万了吧,从来没坏过。
撸主能用坏20块表,用坏3块以下我可以帮撸主痛骂国产货不行,但是20块……撸主的水平和教养也太不行了,刚刚洗脚上田的农民工,我没义务教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想后做,这是基本素质。
20年前我开始工作的时候,炮灰表就是fluke,好点的是一万多的34401A,按购买力 ...

好吧不纠结“素质”了,楼主的技术水平的确有待斟酌。但是他的工作环境显然没您这么有层次,就是给他34401,一天下来也成了油乎乎的泥巴砖头,乍眼一看100块都不见得有人收。
fluke低档货就比国产表好?电流档一样死的块!我的UT60表电阻档接220就不烧,端口保护600Vp。
再说了:给国产表一样的价钱,照样可以把触簧片、PCB、表笔、表笔座、外壳做的跟它一样坚固,得瑟的资本无非是价格而已。

烦那种一来就把“高档货”往人家里面砸的推荐,一点也不冒道德风险,也不看看用不用得成?

依我看,就楼主那手艺、那用途,也只能用100块以内的国产低挡表,带端口保护就行。或者UT有一款霍尔电流取样的UT-204A,能用钳形表测交、直流的(好像不到300),总之不带端口电流测量的就稳妥了,砸坏的另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想后做,这是基本素质。
20年前我开始工作的时候,炮灰表就是fluke,好点的是一万多的34401A,按购买力 ...

严重同意 加100000000000086

网友B:
好吧楼主,我今天就冒一回道德风险,郑重给你推荐一款优利德的UT203型万用表,实用、安全、廉价、功能适合:
基本量程参数如下:

你不是修电瓶车么,电流对你应该重要吧?AC/DC都有!
频率对你重要吧?频率计有!
PWM占空比测量也有必要吧?它也有。
电压、电阻自不必说,它都有!
自动关机,这个价位的已经都有了!
最大读数3999,好过某些1999的高档表。
另外还有一些更有价值的特性告诉你:看图
电阻档表笔两端加压600Vp不会损坏、二极管测试也是

短路测试也是耐压600,频率测量也耐压600

居然连占空比测量也耐压600Vp

总之,它最少能短时耐受600V峰值不会损坏,这意味着咱可以安心的拿电阻档量220V~了,别怕,嘿嘿。

上传手册

它的缺点:国产表的外壳较差、容易起皮(一般1年后有不同胶层开胶现象,我的表就这样,如同得了脚气似的能撕掉皮,仅造成美观问题)
最大的弊病:用6F22的层叠电池,就是那种9V电池,比较恼火。
表笔、表笔座的坚固性不好,注意使用中不要太过拉扯。如果喜欢拉扯,建议自己卖硅胶线,换掉表笔线,柔软又耐用。座子没办法,真没办法。

网友:
带套,表笔线缠螺旋套管

网友:
假如楼主用坏了那么多手机,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网友:
狠狠心,买个上万的,就不会用的那么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吧楼主,我今天就冒一回道德风险,郑重给你推荐一款优利德的UT203型万用表,实用、安全、廉价、功能适合 ...

支持,这个表是我们公司的电气领导用表,绝对够用!

楼主:
谢谢大伙的热情解答,我再考虑考虑吧

网友:
我也用15B,很耐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伙的热情解答,我再考虑考虑吧

UT203的端口最小保护电压是输入600Vp,电压档保护电压是1000Vp
交流和直流电流测量,是通过霍尔原件和闭环磁路实现的,跟表笔端口无关,因此避免了最容易出现的电流档保险烧毁问题。

这意味着你无论什么工作都不会烧毁,除非拿表笔量工作正常的电蚊拍或其它高压源,生活中你能接触到的电源电压,都无法对这个表造成损害。

微波炉和电视机高压不能量!也不能拿它敲钉子,分量和强度可能都不够;拿它玩流星锤估计也够呛,伤不到人不说,自伤不小;也不能拿表笔绳当臂力器弹簧练……基本这些都不能做。

UT的表节电性能很好,我的表就是1年多才换个电池,它给你用估计最少一个电池可以管2~6个月。通常我电池都是一买一盒(10粒)超霸GP电池,储存在冰箱冷藏室里面,用的时候拿一颗;
我做安装工程的,万用表很多,电池也用的厉害,所以买的多。你可以一次买2~3颗放冰箱里面备用即可。常温储存电池,寿命会略缩减一点。

相信我,UT203,你值得拥有,嘿嘿

网友D:
福禄克15B吧,现在很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这个表是我们公司的电气领导用表,绝对够用!

你领导用的最差估计是204/204A的型号了,203相对低挡一些,经销商推的也少,203估计是老款。
对楼主来说,合用性价比高最好。你给他个带电容档量程的表,他未必需要,当然如果需要电容档就204A。

其实这款经销商报价好像是200多,上次问过没舍得买。工地上用不了这么好的表。工人们都瞎丢、灰尘、利器刮擦,基本上一年报废,所以不舍得。
不过根据我手里的UT60G来看,价高一点的表,寿命、耐用性、保护都做的好多了,唯独UT那个表笔座很差劲,反复拔插容易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福禄克15B吧,现在很便宜了

凡是带多表笔端口测试的,必有些口是不实现保护的,比如带“10A max 、 mA、温度……等等独立口的”因此特意独立端口,警示用户、也便于电路设计。
你以及楼上推荐都不好,价高不说,免不了楼主这种马虎大意的工作习惯造成设备、仪器烧毁,我推荐的表没有你推荐的弱点:表笔接入电路只能是高阻回路,即使在电流档上也不会造成线路短路,用电阻档不慎接入高压,它也不会损坏。关于这个表实现脚直流测量的原理,仔细看楼上。

网友:
如果只测电压、电阻的, VC921适合你。 拔对档位就行,自动调节量程, 经济实惠,小巧便捷。一米高度摔过几次,幸存

网友:
随便整一个就是了,由于修车都会烂

网友:
我们现用的是福禄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楼主,我今天就冒一回道德风险,郑重给你推荐一款优利德的UT203型万用表,实用、安全、廉价、功能适合 ...

这表真不错, 涨姿势了. 多谢多谢

这才是终极解决方案

网友:
FLUKE 107最新的,而且体积小,带磁铁功能,能吸附到电动车等金属物品上

网友:
VC97不耐用,供参考

网友:
国产表我用坏N个了。不是线断了,也不是烧了。就是转盘不给力、不给力!!!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批发一箱表回来,坏了就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UT203的端口最小保护电压是输入600Vp,电压档保护电压是1000Vp
交流和直流电流测量,是通过霍尔原件和闭 ...

把电池放在冰箱里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电池放在冰箱里保存?

对,一次电池甚至包括二次电池,只要不冻住电解质,低温能有效减少自放电,延长电池寿命,谢谢。

网友:
一块100块的表在公司我用了八年了还没有坏,上面的字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