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电机MODBUS通信,容易受干扰,导致通信错误

楼主(2013-10-14):
为什么伺服电机走MODBUS容易干扰,导致通信失败,把伺服电机断开后就正常了求解,单独和私服又是正常的。

网友A:
modbus隔离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隔离了吗?

什么隔离?求指点

网友:
485与MCU间做光电隔离,主要是光电耦合器要电源隔离,有米就用高频光电耦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