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1个 SOT23-5 的电源芯片 要求 能12v转12的

楼主(2013-10-14):
RT  求推荐一款电源芯片 体积要小 能进行12V转12v,  电机母线12v 经过一个电源芯片给IR2101  供电  谢谢

网友A:
"12转12"是什么概念。0R的电阻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转12"是什么概念。0R的电阻不就可以了吗

电机母线12v  经过小体积的稳压芯片  给IR2101 供电

网友B:
你这是要做升降压,别对芯片体积限制太多了,外面需要加的电感体积大多了去了。

网友:
另外,电流多少都没有,谁知道你想什么样的呢。

网友C:
1、12转12的目的何在?隔离?稳压?如果是后者,应当提供输入端电压波动范围,如果是小幅尖端脉冲,用rc吸收足以
2、你没有提及电流问题,sot23-5能做到的电流并不高(想想发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要做升降压,别对芯片体积限制太多了,外面需要加的电感体积大多了去了。 ...

兄台说的有道理  12V输入给不到1A小电机供电  ,然后12V 稳压后 给IR芯片供电, 原以为是12 升压到15V  测试了一下是12 转12的电源芯片 这个 应该是个LDO 无电感 外围很简单  现在很好奇这个芯片到低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2转12的目的何在?隔离?稳压?如果是后者,应当提供输入端电压波动范围,如果是小幅尖端脉冲,用rc吸 ...

该12V 稳压后 给IR2101芯片供电, 原以为该芯片是12 升压到15V,上电  测试了一下是12 转12的LDO电源芯片当然输出会有压差  该芯片不是DCdc因为无电感 外围很简单  ,现在很好奇这个芯片到低是什么 之前给IR芯片芯片供电用的7815 体积很大, 兄台说的有道理 小体积功率肯定是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