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的PWM使用疑问

楼主(2013-10-15):
这里面TMR2的高两位是何解:

楼主:
这2位预分频也没有说明可以充当TMR2的高两位啊?

楼主:
我觉得这个最大分辨率也不对,pwm频率也不是主频直接分频而来,,而是定时器定时产生的。。

网友:
图里面CCPxCON<5:4>,和CCPRxL组成10位

bit 5-4 DCxB<1:0>:PWM占空比最低有效位
捕捉模式:
未使用
比较模式:
未使用
PWM模式:
这些位是PWM占空比的低2位。 高8位在CCPRxL中。

这是某个pic16的内容,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里面CCPxCON,和CCPRxL组成10位

bit 5-4 DCxB:PWM占空比最低有效位

我说的是TMR2的,,不是占空比的啊。。

网友B:
感觉指的就不是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指的就不是一个东西

什么意思?你看图片画红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