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单口输入输出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3-10-15):
图上波形图,黄色是1脚信号,蓝色是2脚信号
充电输入8.5V,1.2A
负载是一加热丝

要先检测负载插入,再按按键才能开机

帮忙看看,一个J1是如何实现负载插入检测,负载拔出(分开机和不开机的情况,开机情况下还有不同档位)检测,充电输入检测,充电拔出检测    这些状态的,谢谢各路大神支招!!!

网友A:
不会是什么红外理疗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什么红外理疗仪吧.

不是,就是个简单的加热控制器
真心不知道是怎么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