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仿真器不转绿灯原因?

楼主(2013-10-15):
430仿真器突然不转绿灯了,要检查哪部分电路呢?是自检没通过吗,自检哪些电路?

网友:
是电源指示灯吗?  上张照片

网友:
一般不会硬件坏,我有两个仿真器,一个不能用了,就另外一个给有问题的那个重新刷固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