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怎么让一个焊盘上的多根连线都加泪滴

楼主(2013-10-15):
左边焊盘的两根线都加泪滴了,右边那个焊盘下面那根线就没有,单独给焊盘加泪滴也加不上,为什么啊,有的焊盘上连了3根线都给加上了,奇怪

网友:
将覆铜先去了或者隐藏后再试试。

网友:
走线问题吧。你把右边的重新走线 ,焊盘内部不要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