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 6.0找不到控件

楼主(2013-10-15):
,怎么找也找不到conter

网友A:
是指资源编辑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资源编辑器吗?

就是找不到工具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找不到工具箱

你把界面搞出来,就能看到控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界面搞出来,就能看到控件了。

就这个,我怎么找串口的控件,找不工具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这个,我怎么找串口的控件,找不工具箱

一般控件在基于对话框的窗口才有。
你说的串口控件我没用过,我不知道在哪里添加。

网友:
资源编辑器里面,标记对话框资源就有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控件在基于对话框的窗口才有。
你说的串口控件我没用过,我不知道在哪里添加。 ...

我加过了控件,就是说从工具箱里找添加的控件吗,但,我找不到工具箱,工具箱怎么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资源编辑器吗?

什么是资源编辑器啊,我刚学这个,想用MSComm做个串口助手  添加完控件,找不到工具箱了

网友A:
查看里面打开resource
或者左边选项也里面也可以翻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里面打开resource
或者左边选项也里面也可以翻翻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E5%85%B7%E7%AE%B1
就这个问题,一样的,你帮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A:
关键是我用的是VS2010
我猜应该是你截图中的那个Resource,把它勾上,然后在左边标签页里面找
找到后,打开一个对话框资源,然后就应该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50009&highlight=VC%2B%2B%E5%B7%A5%E5%85%B7%E ...

这个就他解决的,我不知道什么是编辑资源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我用的是VS2010
我猜应该是你截图中的那个Resource,把它勾上,然后在左边标签页里面找
找到后,打开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呀我的神啊,谢谢,刚学这个,看书说找这个就是找不到,谢谢,能不能加个个QQ我想好好向你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