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数据类型不够,如何处理.

楼主(2013-10-15):
现遇到的问题是在电能表显示问题, 我使用的单片机是PIC18F46k22, 电能数据二次值显示范围是0~999999999wh, long类型可以支持到,我通过打印函数可以将该数据显示,
但是要是有PT和CT变比的话,要还原一次值显示kwh,Mwh的时候数据类型就难以处理了.这个时候数据该如何处理呢? 我倒是可以将两个long打印拼成一个长的数据,可是这个数据该如何处理呢?
如果能支持long long就好了,真是头痛......

网友A:
大数的四则运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数的四则运算么?

是的,可是这个值乘10就超过long了.

网友:
除了用汇编自己写以外没啥好办法了。

网友A:
用一个数组来保存“大数”
以加法为例,低位的加完了,把进位给高位
如果是乘法,注意乘积的最大值

楼主:
突发灵感!我想我已经找到万全之策,稍后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数组来保存“大数”
以加法为例,低位的加完了,把进位给高位
如果是乘法,注意乘积的最大值 ...

注意他是电能表,累加肯定是你说的方法,一点一点加起来,如果溢出就把高位进位。
他的问题你没看明白,累加出来的这个大数数组如何送显,不自己做一套长整形(比C编译器最长还要长)算法函数是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注意他是电能表,累加肯定是你说的方法,一点一点加起来,如果溢出就把高位进位。
他的问题你没看明白, ...

可以分为两个数打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为两个数打印啊

你如何把0x2540be3ff打印成9999999999?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如何把0x2540be3ff打印成9999999999?

先实现大数运算,然后将大数除以1000000,打印,将大数模1000000,补零打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实现大数运算,然后将大数除以1000000,打印,将大数模1000000,补零打印

大数除以1000000的算法不要自己写吗?系统不支持的长度的整形除法难道不需要自己写么?写出来就是楼主要求的答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数除以1000000的算法不要自己写吗?系统不支持的长度的整形除法难道不需要自己写么?写出来就是楼主要 ...

以前做加密算法的时候用的,不保证正确性,楼主可以自己实现一下
int bigdiv_v2(bignum_store_t a[], bignum_store_t b, bignum_store_t c[], bignum_store_t *d)
{
    int len, rlen, i;

    len = a[0];
    rlen = len;
    for (i=rlen-1; i>=1; i--)
    {
        if (a == 0)
            len = i;
        else
            break;
    }

    *d = 0; // clear d
    for (i=len-1; i>=1; i--)
    {
        bignum_calc_t temp = *d;
        //bignum_store_t tsmall;
        temp  = (temp << 32) + a;
        //tsmall = (bignum_store_t)(temp - b); // this must be within bignum_store
        //temp = temp / b;
        c = (bignum_store_t)(temp / b);
        *d = (bignum_store_t)(temp % b);
    }
    if (len > 1 && c[len-1] == 0)
    {
        len--;
    }
    c[0] = len;

    printf("Big / small: ");
    for (i=len-1;i>=1;i--)
        printf("%u,",c);
    printf("\n");

    return len;
}

楼主:
因为8位机一般不支持long long 但是都支持float 把数据转换成浮点,用浮点运算就可以了。再用浮点判断数据范围,之后把显示数据缩短到显示范围,点亮K/M,
void DisplayPrimartEnergy(void)
{
    uint8_t dot, lit = INDICATE_OFF;
    uint32_t value;
    char string[9];

    primartPosEpt = 999999900;
    primartPosEpt *= scaleVoltage;
    primartPosEpt *= scaleCurrent;

    if (primartPosEpt < 1000000000)
    {
        lit |= KILO_INDICATE;
        value = primartPosEpt / 10;
    }
    else
    {
        lit |= MILLION_INDICATE;
        primartPosEpt /= 10000;
        if (primartPosEpt < 100000000)
        {
            dot = 2;
            value = primartPosEpt;
        }
        else if (primartPosEpt < 1000000000)
        {
            dot = 1;
            value = primartPosEpt / 10;
        }
        else
        {
            dot = 0;
            value = primartPosEpt / 100;
        }
    }
    LED_NegativeSign(INDICATE_OFF);
    LED_IndicatorLamp(lit);
    sprintf(g_charBuffer, "%09.*lf", dot, value);
    sprintf(string, "%.4s", g_charBuffer);
    LED_DisplayString(g_displayBuffer[1], "%s", (void *) string);
    sprintf(string, "%.5s", &g_charBuffer[4]);
    LED_DisplayString(g_displayBuffer[2], "%s", (void *) string);
}

楼主:
我这里显示范围用long就可以了,如果在一个long范围不够的情况下,可以将转换的浮点数数据处理时用除以10的N次幂,放到高long,之后将余数放到低long,就可以直接用打印函数进行打印,打印出一个组合字符串就可以了!

搞定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8位机一般不支持long long 但是都支持float 把数据转换成浮点,用浮点运算就可以了。再用浮点判断数据 ...

你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8位机浮点数一般都是32位的单精度型,只有6~7位(十进制)有效精度,无法满足你自己提出的999999999的显示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8位机浮点数一般都是32位的单精度型,只有6~7位(十进制)有效精度,无法满足你自 ...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把999999999赋给浮点数,后面两位的是0,要不然就进位了,变成1000000000.
这要是不行,我也没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