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屏蔽Altium Designer连网与服务器通信的方法!!!!

楼主(2013-10-15):
求屏蔽 Altium Designer 连网与服务器通信 的方法,又收到 律师函了,又要断网了!

公司不买正版 软件 ,一天竟想着 不让上网,真蛋庝了!

连 AD 这样的 软件 都传 律师函,那像 PADS、Allegro 岂不是更得 传了。。。。。。

网友:
windows有防火墙啊

网友A:
防火墙,windows自带的规则或装一个防火墙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火墙,windows自带的规则或装一个防火墙就行了。

好像 我一直 都给 屏蔽 掉了。。。。。。

网友:
那就用杀毒软件的联网管理功能阻止其联网就好了

网友:
ESET 开防火墙 ,交互模式, 启动的时候阻止,或在规则里边设置,

网友:
修改host文件

网友:
禁止联网就好了··

网友:
可摩多,直接禁了

网友B(2020-01-12):
挖个坟
怎么修改host?AD用的是哪个域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挖个坟
怎么修改host?AD用的是哪个域名?

修改没用的,AD的破解工具执行的时候已经改过了,但是还是会发送。目前用火绒,然后控制联网。目前没再收到骚扰

网友:
建议物理断网。

网友:
AD会通过其他进程通信的
还是物理断网吧
电脑配置比较高的话,装个虚拟机,虚拟机里面装个Win7 x86运行也挺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