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F88A外接晶振也可以不用22P电容吗?

楼主(2013-10-15):
MEGA系列单片机的外接晶振可以不用接22P电容,LGT8F88A也这样吗?手册没找到

网友:
多大的外部晶振?
一般可以不用外接电容,你可以试试
目前的LGT8F88ES需要在切换到外部晶振前做如下设置:
PCMSK0 |= 0x40;

网友:
通常是看你的晶振频率,如果是大于16Mhz一般可以不接,要接也是15P左右,有电容可以更稳定。

电容的大小会影响晶振的起振时间,电容大了对高频泛音晶振也会导致晶振振在基频,如40Mhz泛音晶振,基频是13.333Mhz。

网友:
这个和外部晶振有关吧,看晶振的datasheet吧

网友:
AVR042.PDF文件看一下吧
4.2  General about crystals and ceramic resonators
道听涂说和官方声明看你信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