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原理图中的连线看不懂~~~

楼主(2013-10-15):
看不懂这些原理图中的斜线是什么意思啊???
见笑了~~~~

网友A:
图1没看懂。图2应该是说这两条线都是连到地的,可是在PCB上要分别连接到地线上,单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没看懂。图2应该是说这两条线都是连到地的,可是在PCB上要分别连接到地线上,单点接地 ...

嗯,谢谢,明白一点了~

网友B:
图一真心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一真心没看懂。。。

这是一个学弟问我的,把我也给问住了~~~~

楼主:
没人知道了吗?????
我再顶~~~

网友:
是不是两点之间直线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