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闭环控制

楼主(2013-10-15):
麻烦一下:
       那位同志精通步进电机闭环控制,运动控制卡编程。请您推荐几本相关书籍和资料I。

网友A:
也许是多余的话:步进电机+闭环,不如伺服好了??

网友:
步进和伺服内部结构的差异,决定了闭环后性能的不同,步进闭环在成本上比伺服便宜很多,目前闭环步进在国内很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多余的话:步进电机+闭环,不如伺服好了??

每一个方案都要具体看应用场合,,成本,精度,速度,力矩,,,,等等,综合考虑。

网友B:
除了加装编码器的方法,有没有其它的方法实现闭环?

网友:
步进闭环的控制算法,比伺服的闭环难度更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了加装编码器的方法,有没有其它的方法实现闭环?

关键看你要闭环的条件是什么

如果不要求非常高速(速度过高有失步可能),不要求超载(负载过重也有失步的可能),那可以不用编码器直接闭环

否则需要编码器或其他能反馈当前位置的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键看你要闭环的条件是什么

如果不要求非常高速(速度过高有失步可能),不要求超载(负载过重也有失步 ...

不用编码器,用什么方式闭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编码器,用什么方式闭环?

普通的步进控制方式是给定预设的行程,然后按照预设行程运动。

而伺服闭环的最大不同是,步进的行程不需要预设,可以根据实际外部指令实时改变。达到动态响应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