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内大神,VV等 MOS管驱动高手过来帮看看H桥驱动电路

楼主(2013-10-15):
U1 中的PMOS 管会 三个引脚全部短路,量产损坏达7% 左右,工作几个小时后偶然会发生损坏,表现现象为电压击穿,u1 POMS管三端短路。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楼主的电路中,PMOS管的关闭速度会比较慢。 如果PMOS管关闭速度过慢,会导致在关闭PMOS打开NMOS过程中,PMOS管没有完全关闭,造成短路。

网友:
将R1调小点试试看有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路中,PMOS管的关闭速度会比较慢。 如果PMOS管关闭速度过慢,会导致在关闭PMOS打开NMOS过程中,PMO ...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我用示波器量了上升下降沿是30NS 左右.并且MOS管一丁点的温度没有。如果是开关沿迟应该有温度.并且产品用这个电路都出货上W了,只是近期在生产时出现了损坏,比较怀疑近期天干燥引起的静电。

网友A:
如果是静电问题,能不能尝试在GS极之间并联电阻?但是为什么只有一只MOS管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静电问题,能不能尝试在GS极之间并联电阻?但是为什么只有一只MOS管损坏。 ...

U2的P管也有损坏只是比较少,U1的P管损坏较多,但U1 U2的 N管没有坏过。

网友A:
那会不会是上电时损坏?上电时电源可能是缓慢上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会不会是上电时损坏?上电时电源可能是缓慢上升的

老化测试时坏掉的。我比较纠结的原因是之前没有损坏。

网友B:
小宝贝蛮可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宝贝蛮可爱的!!

多谢!你说的是我和图像吧!这是我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你说的是我和图像吧!这是我儿子。

是啊!蛮可爱的!我女儿今年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