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电流都是1000ma,是不是过大了?

楼主(2013-10-15):
我的手机充电器输出电流是750ma,移动电源这么大会不会对手机有危害?

网友A:
楼主来错坛子了

网友:
楼主应该到天涯问对了,你家插座应该是标220V10A的吧,接一个电视的时候有没有烧掉啊?

网友B:
好多外行都有这个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外行都有这个疑问

是不是需要多少就索取多少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来错坛子了

对这块真的不懂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需要多少就索取多少电流?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
你一晚上能干上10次,那只是代表你最大能力,不是说你必须每晚都得来10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
你一晚上能干上10次,那只是代表你最大能力,不是说你必须每晚都得来10次 ...

手机有索取电流的上限么?反正用移动电源确实比充电器快,有的移动电源还是2000ma的,那就估计更快了,记得哪里看过最大充电电流和容量有关系,我说的对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机有索取电流的上限么?反正用移动电源确实比充电器快,有的移动电源还是2000ma的,那就估计更快了,记 ...

手机内部有充电控制的 有最大充电电流限制的。   我煮一锅汤  你能一口喝完。 你不是还的一小口一小口的喝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有索取电流的上限么?反正用移动电源确实比充电器快,有的移动电源还是2000ma的,那就估计更快了,记 ...

那可能你充电器支持的电流没有移动电源大.搞不好你用的充电器是500mA的.
现在关于手机充电电流都有些协议,比如IP,充电器那边会接些电阻什么的,手机通过检测D+,D-上的信号知道充电器那边最大能支持多大电流.

网友E:
这智商简直就是屌炸天

网友F:
I = U / R
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

网友:
只能说问错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智商简直就是屌炸天

术业有专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需要多少就索取多少电流?

是啊,标的是它能提供的最大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
你一晚上能干上10次,那只是代表你最大能力,不是说你必须每晚都得来10次 ...

哈哈!
太搞笑了!
哈哈!

网友G:
不知道其他移动电源,我分析过羽博的移动电源的电路图,是自动恒流和自动恒压的。

也就是锂电池当前是3.7伏的时候,手机内部充电IC的压降是1伏的话,则移动电源输出4.7伏而不是5.3伏,电流自动限制在一个值(这个值有可能是额定值),达到比较高的效率和比较快的充电速度。

当锂电池接近充饱时,则移动电源输出是5.3伏,电流很小。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其他移动电源,我分析过羽博的移动电源的电路图,是自动恒流和自动恒压的。

也就是锂电池当前是3.7 ...

羽博是大电流输出时跟不上压降大,不是高科技的自动恒流、自动恒压好伐。

网友:
鼓励一下楼主,知识都是慢慢积累的。

网友:
多虑了,呵呵,多经历经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羽博是大电流输出时跟不上压降大,不是高科技的自动恒流、自动恒压好伐。 ...

那倒不是什么高科技吧,我想其它移动电源也有这样搞的,确实是自动恒流的,我抄了YB602的板子原理图,那个移动电源总是有充一会停一会的现象,无奈只好抄出来分析。

在升压板上两个0.1欧电阻并联采样电流,经过板间连接器的2脚到合泰单片机板上,运放358做电流反馈和电压反馈,回到升压板的反馈信号输入端。

网友:
进一步计算得到,升压IC的反馈基准是1.29伏,运放放大倍数是37,  它横流值就是1.29/37/0.05 = 1.08安, 也就是这款移动电源在充电的初级阶段是1.08安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内部有充电控制的 有最大充电电流限制的。   我煮一锅汤  你能一口喝完。 你不是还的一小口一小口的 ...

我那个usb小风扇额定功率2.5w,500ma,但是我接移动电源没感觉出转速变快了,风扇应该没有限制电流的装置吧,要是接2000ma的口,算了,不敢试,会不会烧啊

网友I:
那不能叫恒流,应该是限流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
你一晚上能干上10次,那只是代表你最大能力,不是说你必须每晚都得来10次 ...

如果你一晚上最多只能干三次,结果你老婆每天让你干10次,那结果就是电源烧了—精尽人亡

网友:
引用 网友F:
I = U / R
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G:
引用 网友I:
那不能叫恒流,应该是限流好吧

说法不一样,其实效果一样。

如果楼主的手机,内部电路允许有2A的充电电流。那么移动电源会输出1A,手机实际就用1A的电流充电。

如果楼主的手机,内部电路允许750mA,那么移动电源会输出5.3伏,但手机内部限制了750mA,手机实际上用750mA充电。

这两种情况下,都不会损坏手机的。

楼主:
对呀,移动电源毕竟不是恒流源。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法不一样,其实效果一样。

如果楼主的手机,内部电路允许有2A的充电电流。那么移动电源会输出1A,手机 ...

限流不是为了保护手机,是为了保护移动电源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说法不一样,其实效果一样。

如果楼主的手机,内部电路允许有2A的充电电流。那么移动电源会输出1A,手机 ...

如果楼主的手机,内部电路允许有2A的充电电流。那么移动电源会输出1A,手机实际就用1A的电流充电。
---------------------------------------------------------------------------------------------------------------------------------------------
手机的电流2A,电源只能输出1A,有很大的可能会不正常工作。 “手机实际就用1A的电流充电” 这是个不好笑的笑话。

如果楼主的手机,内部电路允许750mA,那么移动电源会输出5.3伏,但手机内部限制了750mA,手机实际上用750mA充电。
----------------------------------------------------------------------------------------------------------------------
5V的移动电源输出,就因为负载轻,输出就变成5.3v,那这绝对是个非常垃圾的电源。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
你一晚上能干上10次,那只是代表你最大能力,不是说你必须每晚都得来10次 ...

说不定楼主是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楼主的手机,内部电路允许有2A的充电电流。那么移动电源会输出1A,手机实际就用1A的电流充电。
----- ...

5.3伏,那是想克服一些垃圾数据线内阻大压降大的充不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说不定楼主是女的

我没说是干什么哦,可以理解成仰卧起坐,引体向上,俯卧撑这些健康的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说是干什么哦,可以理解成仰卧起坐,引体向上,俯卧撑这些健康的运动 ...

好吧,我邪恶了,面壁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个usb小风扇额定功率2.5w,500ma,但是我接移动电源没感觉出转速变快了,风扇应该没有限制电流的装置 ...

你说的风扇  是不一样(实际上手机也是有电压限制的)  风扇的功率和电压有关   额定功率2.5W  是在额定电压下的功率 。如果不是,比如超过额定电压  如果你的电源功率大 那么这个风扇的功率是会变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风扇  是不一样  风扇的功率和电压有关   额定功率2.5W  是在额定电压下的功率 。如果不是,比如超 ...

对,和电压有关,思维定势了....

网友:
来这里看看 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www.chipsea.com

网友:
一个晚上能干10次,但还是可以突破的,如吃XXXX, 但最终还是看终端给不给你XXX,即需要XXXX

网友(2013-11-16):
其实学过电路的一般都知道这个道里的

网友:
移动电源是恒压,1A是最大电流

楼主:
我的蓝牙耳机的适配器是200ma的,能不能用移动电源充电,应该可以

网友:
手机在设计时就规定了充电电压和最大电流,这样充电器的电压是必须保证的,输出电流就未必了,你可以是500MA,也可以是1000MA,拿三星手机来说,多少电流取决于D+D-是否短接,短接了说明外接了一个1A以上的充电器,反之就是500MA的充电器。充电器的负载能力不等于实际输出的电流,从常见设计设计来看,原厂充电器并没有决定电流的能力,决定权在手机。所以为了兼容,移动电源也应该这样设计。
嗯,现在新出的S4,NOTE3好像已经不是单纯的短接了,这样就把以前的1A的充电器区分开了,应该类似苹果那样接了识别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