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C语言翻译汇编比计算下哪个时间快,省资源?

楼主(2013-10-15):
code unsigned char table[]={1000,2000,3000,4000,5000,6000,7000,8000,9000,10000,11000,12000,13000,14000,15000,16000,17000,18000,19000,20000}
main()
{
while()
{
if(a==table[2])
P0=0;

}

第二种方式
b=3
main()
{
while()
{
if(a==9000/b)
P0=0;

}

89c52中最多可以定义多长的数组?数组的长度会影响运行速度吗,哪种运行时速度更快些?

网友:
第二种方式有除法,应该比较慢..

网友:
为什么不写成 a==3000呢?
第一中查表相对快一些。

网友:
1, 数组寻址非常快.
2,第二个有可能被优化成==3000, 这个局部变量b如果没有别的赋值的话. 1被优化的可能似乎比较小, 不过也未可知.

编译器的神奇之处超乎想象, 它太会写汇编了.

网友:
unsigned char最大255,一看撸主就是嘎嘎新的新手。

网友:
新手  鉴定完毕

网友:
256B的运算空间,自己算吧

网友:
unsigned char

应该会报错误或警告

网友:
突然想起来以前用过的某种C编译器的unsigned char范围是0~65535,无奖竞猜看看谁知道是什么编译器?

网友:
嘎崩脆的新手 有待加强

网友:
while(),while里面是空的,编译能通过?

网友:
八位机,做16位除法,还想速度快。

unsigned char 数组能存1000?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相信

新手  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