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在小型的微型控制器上使用C函数指针是一种挑战

楼主(2013-10-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不懂,高手解答~

网友:
因为产品设计本身就是一种挑战

网友:
没有不能用的指针,只有用不好的指针~

网友:
“挑战”二字可以被解释成很多意思,这要看说这话的人指什么了

网友:
有小的,低端的芯片,编译器不支持函数指针。
以前看PIC就是。

网友:
不是挑战是方便,比如51用DPTR做指针,如有这样的一个函数调用fun("string");那个string是存放在flash中的ASCII码。编译器会用DPTR作为指针访问flash空间

网友:
C里的指针翻译到汇编去后就是间接寻址,如果指针指向的是结构体,就还得有基址变址寻指。
如果CPU没有这两种指令,就需要用多条基础指令堆叠,其处理速度可想而知。
51有这两种指令,但只有一个16位寄存器(DPTR)和2个8位(R0 & R1)能参与该类指令的运行,如果一段语句中需要多个指针同时参与操作,就需要把数据往这个寄存器来搬来搬去。只有很有经验的人才知道如何写C代码才能提高这种操作效率,有些老程序员干脆放弃C,直接写汇编。
有些CPU根本就没有这类指令。

网友A:
挑战谈不上,至少在51上使用函数指针是不合适的。
51功能上可以使用函数指针,但会使内存覆盖分析失效,结果就是内存占用大增。
传统方法是编译器根据函数调用关系,分析哪些局部变量可以公用内存。用到函数指针后,编译时就无法知道谁调用谁,从而编译器无法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挑战谈不上,至少在51上使用函数指针是不合适的。
51功能上可以使用函数指针,但会使内存覆盖分析失效,结 ...

对,所以需要手动设置好函数调用树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