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将几个MAX6350并起来用,有意义吗

楼主(2013-10-16):
想将几个MAX6350并起来用,有意义吗,
查不到MAX6350的内部资料,不知道是否需要经过缓冲再并.

网友A:
直接并,有意义,但是画在电路板上不行
我是直接叠罗汉3个并在一起的.稍好一点
不过手里没有足够强大的仪表也测不出来
那个微调别用,太灵敏了,而且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B:
不建议使用这种非常规的方式去设计电路!一是根本没有理论支撑,二是你见过有NB的仪表企业这么干的么?

我认为如果需要更高的精度,应考虑更换更高精度的基准!

网友C:
有意义,并联能够降低噪声
不过貌似MAX63XX系列的再现性不怎么样,温度变化后再回来电压就变了

网友A:
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一个可以迅速获取的有一定精度的电压基准有什么意义
许多人认为只要花钱买来所谓的高档芯片就有可以信赖的电压基准了
前几天做ltc2440的实验,在论坛搜索一下,结果发现都是讨论程序的
没人讨论要用什么电阻分压,没人讨论要用什么做前端,没人讨论要用什么电压基准
没人讨论要如何接地,没人讨论如何处理电源,没人讨论如何隔离方便,没人讨论要如何老化......

当然没人讨论也是正常的,我现在做出来了,我也不讨论了,因为很多做法是不符合没搞过的人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一个可以迅速获取的有一定精度的电压基准有什么意义
许多人认为只要花钱买来所谓的高档 ...

同感。大都是跟风,真正深入进去的人很少。

网友B:
不要谈深入,再深入你能比那些国际NB的仪表公司研究的深入么?再深入你能比人家造芯片的研究的深入么?如果你说的方法能用,那些造芯片的不能在芯片里直接叠加几个芯了么?如果你说的方法能用,那些个NB的仪表公司干吗还要买更昂贵、更高级的基准芯片? —— 在你看来他们不如你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谈深入,再深入你能比那些国际NB的仪表公司研究的深入么?再深入你能比人家造芯片的研究的深入么?如果 ...

其实,各人环境不同,目的不同.不可并论.研究机构有研究机构的做法,DIY有DIY的做法.钱少有钱少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并,有意义,但是画在电路板上不行
我是直接叠罗汉3个并在一起的.稍好一点
不过手里没有足够强大的仪表也 ...

谢谢.可以解释一下"我是直接叠罗汉3个并在一起的.稍好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意义,并联能够降低噪声
不过貌似MAX63XX系列的再现性不怎么样,温度变化后再回来电压就变了 ...

谢谢提点.我准备考虑在厂家给定的温度下使用.不考虑温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一个可以迅速获取的有一定精度的电压基准有什么意义
许多人认为只要花钱买来所谓的高档 ...

理解.高手的都潜水..所胃人到高处更孤独.期盼继续探索.欣赏你的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使用这种非常规的方式去设计电路!一是根本没有理论支撑,二是你见过有NB的仪表企业这么干的么?

我 ...

谢谢你的观点.
我的用法不是产品,是自用.因为没有太高级的仪器,企求这样使用有一个更好的平均作用.更可信地接近厂家的指标.不作商品使用.

网友A:
嗯,其实呢,无论是玩还是商用都要有个目的,要向目标努力
如果是商用,等买了几十万的仪器,做不出东西来更尴尬
就拿电压基准来说,先不说最烦人的老化过程,单单把恒温基准做好就不容易,更何况还要老化.
那个该死的LTZ1000,让我白白浪费了2周还做不出来应有的效果,让我知道凭我的能力,想做好这个不是举手之劳.
我到最后还是受不了这个过程,因为工程是要有时间限制的.果断放弃了恒温基准
最后用3片max6325并联,然后包起来单独放到瓶子里面,实现了22位的分辨率
凡是做过高分辨率adc的都会理解这种过程,过程中会有很多的不择手段和折中
所以,很多事情只有做过才有发言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其实呢,无论是玩还是商用都要有个目的,要向目标努力
如果是商用,等买了几十万的仪器,做不出东西来更尴尬 ...

我看一个网友的资料称MAX6350初始电压的精度是0.02%.但正规的资料是0.001.你觉得MAX63XX的精度如何?在厂家给定的温度下,重复精度稳定吗?这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我关注基准,是想下一步,做一些弱信号的测量应用.
另外,我看到LTZ1000的初始精度并不高,它的优点只是低温飘.所以对它,我不是很感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谈深入,再深入你能比那些国际NB的仪表公司研究的深入么?再深入你能比人家造芯片的研究的深入么?如果 ...

MAX63xx系列算是带隙基准中最好的了,如果还要想更好就只能用深埋齐纳基准了,但通常这种基准初始精度都不好,是需要靠外围电阻+op调节的,因此此基准的性能也将受限于这些外围器件,另外深埋齐纳型基准开机并不能马上工作还需要预热,至于选择是带隙并联还是深埋齐纳这个看你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X63xx系列算是带隙基准中最好的了,如果还要想更好就只能用深埋齐纳基准了,但通常这种基准初始精度都 ...

非常谢谢.你的介绍很有帮助.

网友D:
可以去38度问问LYMEX 张利民老大,他在这方面绝对是权威的。不过我非常非常赞同ibmx311大哥说的话。现在动不动就什么24位的大有人在,没人讨论要用什么电阻分压,没人讨论要用什么做前端,没人讨论要用什么电压基准
没人讨论要如何接地,没人讨论如何处理电源,没人讨论如何隔离方便,没人讨论要如何老化......  说的太好了。这是浮躁的表现。莫非您也制作6位半电压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一个可以迅速获取的有一定精度的电压基准有什么意义
许多人认为只要花钱买来所谓的高档 ...

我也用到max6325,隔离电源没弄好,你应该用的那个帖子里的royer电源吧,我看到你那个讨论贴之前想法是用逆变器原理做隔离电源,
现在没空去找合适的变压器,本想找那种标准好买的变压器,看了下标准网口变压器和音频变压器都不行,估计要定制了
至于隔离,打算用磁隔离,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因为目标低,打算做到20位就满足,所以没打算把基准那部分放到铁罐子里面,
不知道用那种开关电源的金属壳装电路板会不会有效果,那个外壳倒是好买,也许你可以试试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到max6325,隔离电源没弄好,你应该用的那个帖子里的royer电源吧,我看到你那个讨论贴之前想法是用逆 ...

正在做一个更好做的隔离电源,如成功立刻贴出来。我也是要用到20位就足够了,18位就可以完成工程上的需要了,目前看来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去38度问问LYMEX 张利民老大,他在这方面绝对是权威的。不过我非常非常赞同ibmx311大哥说的话。现在动 ...

还没有能力做6位半的东西.我不长于模拟.电子是外行.
我想是现代的教育没有把学生培养成扎实的技术人员.没有好的功力,只能抄.整个社会都在抄.是功利主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到max6325,隔离电源没弄好,你应该用的那个帖子里的royer电源吧,我看到你那个讨论贴之前想法是用逆 ...

金属壳嘛,我觉得口香糖和巧克力的盒子就挺好的,主要是铁材质,对低频电磁场也有很好的屏蔽效果,这点比铝合金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一个网友的资料称MAX6350初始电压的精度是0.02%.但正规的资料是0.001.你觉得MAX63XX的精度如何?在厂 ...

正规资料?

MAXIM的datasheet写的就是0.02%初始精度
你去哪里查的是0.001?

http://datasheets.maximintegrated.com/en/ds/MAX6325-MAX6350.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做一个更好做的隔离电源,如成功立刻贴出来。我也是要用到20位就足够了,18位就可以完成工程上的需要 ...

       一直关注你上次动手做隔离电源的那个帖子呢,好久没动静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