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有刷电机问题

楼主(2013-10-16):
控制有刷电机,当mos管击穿导致短路,外界干扰信号加到mos管栅极导致mos管误导通,这两种情形程序和硬件上有什么好的方法和电路来处理么,烦请高人指点

网友:
这一般要先上你的电路。

楼主:
电路还在构思之中,这块没解决就还没画

网友:
事前预防:
提供可靠性,避免干扰信号,具体就要看驱动电路了。
事后处理:
检测电流,如果异常,迅速断掉电机的电源,以保护其他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前预防:
提供可靠性,避免干扰信号,具体就要看驱动电路了。
事后处理:

恩,谢谢。这个mos管直接用单片机口驱动可以么,还是用驱动芯片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谢谢。这个mos管直接用单片机口驱动可以么,还是用驱动芯片比较好

你的这个问题很模糊,啥信息都没说。 一切都在空谈。

我只能说,有的mos可以用IO直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很模糊,啥信息都没说。 一切都在空谈。

我只能说,有的mos可以用IO直接驱动。

额,忘说了,准备用K3511,这块平时做的少。现在关注Vgs电压能否用单片机直接驱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忘说了,准备用K3511,这块平时做的少。现在关注Vgs电压能否用单片机直接驱动的 ...

Vgs的截止电压在2-4V之间, 所以可靠的关断,Vgs要小于2V,可靠的开启,Vgs要大于4V。

所以单片机要选IO可以5V输出的。

你这个是要自己玩玩,还是要做产品,做产品建议不要用IO直接驱动,像这么大电流的,控制信号一般都要隔离的。

网友B:
5V能打开MOS?
我们一般用至少9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s的截止电压在2-4V之间, 所以可靠的关断,Vgs要小于2V,可靠的开启,Vgs要大于4V。

所以单片机要选IO ...

是要做个产品。恩,明白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V能打开MOS?
我们一般用至少9V的

为什么会打不开?

按手册说明,  4V<VGS<20V 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打不开?

按手册说明,  4V

具体没测试过,俺就是担心万一不能完全打开,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