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个CC1101的驱动

楼主(2013-10-16):
      这个驱动参考了部分坛友的代码,前前后后调了一个多月,一直不出不能收发数据,后来发现少写了一条指令
现在发出来,希望像我一样的初学者能少走弯路,建议配合TI的smartRF studio一起调试,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建议  公布下 MCU 型号,开发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建议  公布下 MCU 型号,开发环境。

STM32F103RBT6   IAR和GCC都编译通过

网友B(2014-03-15):
多谢最近正要做这个,不过我是想用51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最近正要做这个,不过我是想用51做

你只要把SPI的驱动修改一下就行

网友C(2016-06-12):
你好大神,最近我也在研究这个东西,也是想51上的代码移植到stm32上,可是发现cc1101 的状太字接不到,更别说发送和接受了,让后请问楼主,我用51和stm32通信可以实现吗,请楼主分享一下,在移植过程中的一些心得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大神,最近我也在研究这个东西,也是想51上的代码移植到stm32上,可是发现cc1101 的状太字接不到,更别 ...

可以的,这个和单片机无关,移植过程中注意c语言的语法问题就行,我就是被一个While循环卡了很久,你调试时可以先读一读CC1101的寄存器,看SPI通信是否成功,配置寄存器可以用TI的RF Studio。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的,这个和单片机无关,移植过程中注意c语言的语法问题就行,我就是被一个While循环卡了很久,你调试 ...

我先在可以在32和32之间通信,51和32之间还是有点问题,可能是我一直过成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先在可以在32和32之间通信,51和32之间还是有点问题,可能是我一直过成出了问题

这个是你51单片机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
最近在调试CC1200的驱动程序,可以参考一下LZ的程序。

网友(2017-03-17):
谢谢楼主,正在参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