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的时候检测不到Hardware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3-10-16):
大神们!我下载程序的时候,下载接口接在TJAG处,配置设置下载的时没有hardware,这时怎么回事啊,我的软件是quartus ii9.1的,和软件版本有关吗?

网友:
你安装usb-blaster的驱动了么?

楼主:
没有,还要安装这个吗

楼主:
我是说怎么下载线插到电脑上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楼主:
为什么我将下载线插到电脑上什么反应都没有?没有提示说发现新硬件啊,怎么安装驱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将下载线插到电脑上什么反应都没有?没有提示说发现新硬件啊,怎么安装驱动啊 ...

右键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找到发现的usb设备,安装驱动,安装目录在你安装软件后的ALTER文件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