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开关电源占空比过大会怎样?

楼主(2013-10-16):
在Boost开关电源设计中,想使用PWM控制Boost输出电压,如果占空比达到90%甚至是95%以上,会对电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有什么办法既降低占空比,又能够达到设计的输出电压?

网友A:
没办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的

办法是有,请看我回复的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5298-1-2.html

网友:
这个公式CCM成立的,DCM下可以计算试试。占空比大了输出电容大。磁性元件可能容易饱和。

网友:
占空比过大,MOS管相当于一直导通。

网友B:
如果在CCM控制模式下,boost达到90以上占空比,那么,说明升压倍数很高,控制环路要做稳定比较难。因为,CCM模式下,右边平面零点无法避免,而在很高的升压比的情况下,要避开这个零点,环路带宽需要设计得很窄,否则无法避免次谐波振荡,而这样一来,调节灵敏度又会比较差,还有占空比接近100%的时候,调试也比较麻烦了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CCM控制模式下,boost达到90以上占空比,那么,说明升压倍数很高,控制环路要做稳定比较难。因为,CC ...

次谐波振荡和右边平面零点是两回事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次谐波振荡和右边平面零点是两回事哈。

大师推导一下这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次谐波振荡和右边平面零点是两回事哈。

方便把2B变换器也推一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师推导一下这个啊:

要了解这个,可以去看Sanjaya Maniktala的《Switching Power Supplies A to Z》,P286 ~ 288。网上可以下载到的。

你发的截图正是出自这本书的:

楼主(2013-11-22):
引用 网友C:
要了解这个,可以去看Sanjaya Maniktala的《Switching Power Supplies A to Z》,P286 ~ 288。网上可以下 ...

如果仅仅需要输出几毫安的电流,30~40倍的升压比boost是否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