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动解说485总线技术

楼主(2013-10-16):
关于485通信问题,我们利用老师在教室讲课作为例子来说明。

  我们假设老师作为RS-485总线的主机,而学生作为485总线的从设备,而学生的学号则是从设备的地址码。老师对于整个课堂具有绝对的掌控力,一般来说,老师在上课之前会对学生进行点名以确实学生是否有缺课的,同样的道理,RS-485总线的主机一开始也会对从设备进行一次轮询,逐个地址码去询问设备是否正常并且对相关情况做个记录,防止在正常通信的时候不断呼叫并不存在的地址码而导致通信效率下降。主机对于从设备的控制是利用广播方式发送下去的,而从设备只对含有自己地址码的指令做相关的回应,在从设备做回应的情况下,其他的从设备和主机保持沉默,当从设备执行完相关指令之后,发送完毕信号给主机,主机继续执行下一条指令。就像老师在课堂讲课的时候,指定某个学生回答问题,学生回答问题过程中,其他学生和老师保持沉默,不容许课堂上有讲小话的情况,只有当学生回答完问题之后并且告知老师自己回答完毕,老师才会继续讲课或者指令另外的学生做相应的动作。485协议的编程基于上面的思路编写。

  RS-485总线协议对于意外情况的处理,当485总线主机对其从设备发送相关的指令的时候,从设备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而不执行相关指令的情况,比如从设备在使用过程中损坏而不能回应相关指令,主机一般都会设定一个时延,在设定的时间之内得不到相关从设备的回应,其应该做相应的记录并且执行下一条指令。就像老师点名要求某个学生回答问题,而没有得到相应的回应,点名三次之后,还是没有回应,对于该学生的缺课做相关的记录,然后继续下面的课程。

关于485总线线路另外的一些问题也可以用老师讲课来做比喻,如老师讲课过程中,外面的噪音非常的大,从而导致学生听不到,那就需要加扩音器,对于485总线而言,就是外部干扰过大,导致衰减的485信号淹没在噪声中,需要增加485中继器中继还原相关信号再次传输,同样的道理,如果教室过大,导致老师说的话并不能传到最后面的学生处,也是增加扩音器来解决问题,当485总线传输距离过长的时候,也是通过485中继器放大信号延长传输距离,还有就是如果讲课过程中,产生了混音的情况有可能会导致整个课堂都听不清楚,就将其划分为多个小教室,通过多个广播将老师的声音分别传入各个教室,使其不混杂都能够听清楚,如果将多个RS-485总线简单的按照星型连接或者树形连接方式连接,就会产生信号反射等问题,就必须采用485集线器或者485中继器将其相互隔离,独立驱动,不会相互影响,从而保证485通信的稳定性。

网友:
这个比喻很好啊

网友:
错,讲得误人子弟,有一种越描越黑的的感觉,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只能让应用的人迷糊,(说什么点名3次,回应什么的,那叫通信协议)

真正用过485的人相当明白:485只是能够双向通信(可多机通信,232只能一对一通信),通信抗干扰能力比较强(通信距离能过达到1200米左右,比232强)的一种硬件方式。
就这么简单而已。

网友:
这个应该是某个老师在课堂上讲出来的

网友:
讲得很到位!!!

网友:
485只是规范了物理层,楼主说得是485上面的协议层,看看OSI模型吧

网友:
485只是规范了物理层,楼上说得是485上面的协议层,看看OSI模型吧

网友(2016-03-25):
误人子弟+1

需要学485 的都是新人,把关于通讯协议的内容加到描述里更让人疑惑。
什么485,232 还是别别的什么通信,不过都是物理层

不考虑物理层极限
普通Uart也能完成一对多,
485做不好1对1也好不到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