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不用键盘TAB键,打开和关闭mach3手轮界面的方法。

楼主(2013-10-16):
求不用键盘TAB键,打开和关闭mach3手轮界面的方法。

试过修改界面和加按钮代码等方式,失败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帮我一个小忙!我想问一下CAD图如何转G代码..转换软件我也有..但是就是不会转,...能否指导一..万分感谢

楼主:
不知道 你是 CAD的 什么图,要画一样的话 转DXF 很多软件都支持了,论坛很多有说的 ,要是零件图就复杂很多了。

网友:
画出来转成dxf文件的..但是就是不知怎么转成G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