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波形被吞掉一部分

楼主(2013-10-16):
用DSPTMS320F28335的SPI采集传感器数据,SPI的相位和极性都设成1,
即:SpiaRegs.SPICCR.bit.CLKPOLARITY = 1;SpiaRegs.SPICTL.bit.CLK_PHASE = 1;
SPI在SPICLK信号的下降沿延时了半个周期后发送,在随后的下降沿处接收数据。
我现在发送0x4200,换成二进制是:0100 0010 0000 0000,用示波器看波形,缺少了最高位那个0的波形,被吞到了。请问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这是怎么回事,怎样解决。

楼主:
上面的波形是时钟,下面的波形是主机输出。被吞了,求解

网友A:
下面波形第一个高电平左边就是低电平,
如果认为是SCK下降沿发数,则那个低电平可以认为是最高位那个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波形第一个高电平左边就是低电平,
如果认为是SCK下降沿发数,则那个低电平可以认为是最高位那个0 ...

是上升沿发送数据,照这个波形看,最高位那个0少了半部分。。。

网友B:
把SSEL引脚不要设置为SSEL功能,而是设置为GPIO功能,在SPI操作工通过I/O操作SSEL电平,然后启动你的SPI传输。

另外,试试其他的相位和极性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SSEL引脚不要设置为SSEL功能,而是设置为GPIO功能,在SPI操作工通过I/O操作SSEL电平,然后启动你的SPI传 ...

选用GPIO57作为SSEL,设置成了GPIO功能,程序如下: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57 = 0;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57=1;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7=0;
惯导模块要求相位和极性设为1,才能跟DSP通讯。
帮帮忙。。。

网友B:
不要用DAT寄存器,使用SET/CLEAR寄存器。
使用示波器勾一下SPI的几个信号,通过波形分析很容易解决问题的。

楼主(2013-12-28):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DAT寄存器,使用SET/CLEAR寄存器。
使用示波器勾一下SPI的几个信号,通过波形分析很容易解决问题的。 ...

嗯嗯,谢谢您啦,问题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