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干扰问题

楼主(2013-10-16):
想在家里玩点儿小东西,但是条件不太好,似乎家里的市电接地不良。示波器在装上探头后,什么负载都没有的情况下,也会看到一个小的正弦波。大家一般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家里接地不良的问题?用净化电源能够起到作用吗?

网友:
低频的是工频干扰,高频的是空间电磁波

网友:
把探头全拧下来,看还有没有?

楼主:
探头全拧下来的确没有了。(似乎还有一个10mv,20MHz的波,但是原来那个干扰看不到了)。难道是探头的反馈造成的?是探头坏了吗?

网友:
很正常,探头开路相当于一个天线,探头和地短接就没有了。接受到了外界干扰,测试接上信号就没有了。

网友:
为什么我示波器的地线有电?有时不小心碰到,会明显的电击感觉。但是要是直接用手拿紧,又没什么什么感觉,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网友:
示波器必须得有地线样的,我曾经烧过示波器,没接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探头全拧下来的确没有了。(似乎还有一个10mv,20MHz的波,但是原来那个干扰看不到了)。难道是探头的反馈 ...

探头地线夹子会带来天线效应,噪声进入量与长度成正比,用探头附件中的接地探针 接地能有效减少外噪干扰 提高测试精度
如果不接探头也会有较大毛刺波动,一般在于地线或供电,比如供电线路上接有较大功率用电设备,变频设备,变压器等等。很简单的一个现象,用示波器时如果同一个接线板上接着充电器,就会发现有很强的干扰导致不正常。

网友:
电源插座换个方向插外壳就“不带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