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V8 仿真LPC12XX(SWD)的问题

楼主(2013-10-17):
一直在用jlink 仿真LPC21XX系列的MCU,用得挺好。后来接触了cortex-m0系列的LPC1114也是使用jlink仿真器,效果也挺好的。最近因为资源需要换了一款corex-m0,是LPC1224,再准备用jlink,结果发现怎么也连不上了。开始以为是keil mdk问题,因为旧版本mdk新建工程时找不到到LPC12XX器件,所以觉得是mdk不支持lpc12xx,马上就换为mdk4.50,新建工程时里面终于有Lpc1224了,结果用jlink还是连不上。于是又下载了新版的jlink驱动,结果还是一摸一样。又怀疑是不是jlink固件版本太低,于是又下载了一个jlink-v8-2012固件烧了进去,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下面的图是我的工程配置,以及出现的错误,哪位能帮帮忙提醒提醒啊?

网友:
MDK用4.7以上的,不然,就用JTAG方式!问题可解决!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V&id=4511902657

楼主:
终于搞定了,装了最新的MDK4.72,JLINK驱动是4.62,然后下载了一个JLINK比较新的自定义ID的固件,重新把固件烧进去后,就能仿真了

网友(2013-12-17):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装了最新的MDK4.72,JLINK驱动是4.62,然后下载了一个JLINK比较新的自定义ID的固件,重新把固 ...

楼主上传一下固件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