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 12864 ks0108驱动 显示横竖花屏 C8051F020单片机,向路过的....

楼主(2013-10-17):
第一行通道一设置
第二行工作状态
第三行工作周期
第四行循环次数

实际显示
第二行 显示“作态” 而且每个字中间都被乱点分开
第三行 显示“作期” 而且每个字中间都被乱点分开
其它行也是这个问题

3.3V 12864 ks0108驱动 显示横竖花屏 用的C8051F020单片机 22.1184Mhz,向大家求助,谢谢;

楼主:
第二行进行了反显

网友A:
k0108很多实例阿,先看看是不是你驱动部分没写好咯

网友B:
程序。。。lz还是仔细调整程序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lz还是仔细调整程序bug,

程序之前用在前一个项目没有问题,那是5V的0108的屏;后面项目换了3.3V的屏还是这个程序也没有问题,后来改了改电路板出问题了。数据线接错能引起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k0108很多实例阿,先看看是不是你驱动部分没写好咯

驱动程序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lz还是仔细调整程序bug,

CS2 CS1交换之后也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C:
总线方式驱动还是间接驱动,以前用C8051F340驱动3.3V 12864没有这种问题,也是KS0108兼容的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线方式驱动还是间接驱动,以前用C8051F340驱动3.3V 12864没有这种问题,也是KS0108兼容的驱动芯片 ...

问题刚刚解决了,是D0~D7的某两根短路了,重新焊接了下好了。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lz还是仔细调整程序bug,

问题刚刚解决了,是D0~D7的某两根短路了,重新焊接了下好了。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k0108很多实例阿,先看看是不是你驱动部分没写好咯

问题刚刚解决了,是D0~D7的某两根短路了,重新焊接了下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