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做错了,割铜皮,能用机械雕刻机或者镭射处理吗?

楼主(2013-10-17):
大家好!我们之前工程师做的一款PCB设计的有问题,需要把板子的一个脚独立出来。本来想用雕刻机的,可是找了几家说精度达不到,后来找了开钢网的(他们用激光开钢网)也说不行!大家觉得怎么处理啊,因为要急着出货,不然早就报废。

网友:
还是用小刻刀方便吧

网友:
这么大的引脚,小刀割之,万用表量之,即可上线。。。。

网友:
同步整流的移动电源双USB输出,双充电IC并联2A充电。

看起来是模拟地没处理好,导致升压工作异常。

人工用刀片割吧,每块板的位置都有误差,应该没办法用自动化来处理。

网友:
不应该达不到,是你量不多钱太少人家觉得划不来罢了

网友:
看上去引脚没有用的,直接把IC的脚剪掉

网友:
还是用雕刻机吧,做好夹具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以前用雕刻机分3x5mm的板,没有分坏的,加工精度和深度控制的非常好。
比板厂V割强百倍,只是订的夹具挺贵。

网友:
那给我吧. 我给你雕刻.  这个精度感觉压力不大.13414380005

网友:
找雕刻机价钱也不便宜,重新做板就是了。反正板子也不大

网友:
如果不在乎美观的话,就刀割吧,还有8楼兄弟可以雕,最好咨询一下他。
我之前也PCB出过问题,重做既费钱还花时间,所以,能改PCB就改PCB,想好方法,问题不大。

网友:
再做一版

网友:
武功再高也怕菜刀!
拿个小刻刀一刀下去就断开了,两刀就拉个沟了。
看样子没试验好就做了很多,否则再打个板也不贵。

网友:
打孔,粗点儿

网友:
切割片,砂轮?

网友:
买合适直径的玉米铣刀,装上台钻铣掉就可以,很轻松,也不会造成很难看的刀刻痕迹等。台钻上夹上档板快速定位。就你图上的,我估计一天可以处理数百至千片。

随便找了块板子演示效果:

网友:
用小刀划开就行了,我都这么搞的。

网友:
如果没有连接,IC 剪掉这个脚就是了。

网友:
雕刻机用:V刀 20度0.1mm,
板上有这么多孔,随便找2-3个做定位孔,
快速夹具2个,压住PCB,
处理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数量不多用刀割。数量大重新做

网友:
用你的PCB,雕个基孔板,焊上销子,直接吧目标板子插上面(板上那么多孔都可以当定位孔)V刀,0.5的玉米铣,很快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