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房里使用短信模块怎样考虑电磁干扰?

楼主(2013-10-17):
在配电房里(比如一个社区,乡镇规模的配电房)需要用短信模块进行远程监控,配电房的电磁环境我不太了解,会不会存在电磁干扰问题?应该在电路上怎样减少或避免电磁影响?
另外,在设计到这些民生项目时,是不是有更高的要求呢?有没有具体的参数、指标?在这些要求下,短信模块选用什么样的比较合适呢?谢谢!

网友:
用2.4G的无线模块在变电站都是没问题的,更何况似乎短信模块。

网友:
楼上理解错了吧!楼主说的应该是电磁干扰对芯片的影响而不是对通信的影响。电磁干扰通过屏蔽罩之类的,也没有太好的方法。

网友(2013-11-17):
本人最近也接了一个活,也是用于配电房的电机控制,之前用户是从外地买的,经常的连接不上网,后来找我做,现在做好了,在程序里加入了检测网络的部分,检测不到网络后就重新启动搜索网络,也没有别的好办法,产品的外壳全部采用屏蔽处理,不知道可不可行,先试了再说了。

网友:
楼主结果试了什么模块了没

网友(2014-01-16):
不活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