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中断向量跳转疑问?

楼主(2013-10-17):
atmega8

0x000 rjmp RESET ; 复位中断向量
0x001 rjmp EXT_INT0 ; IRQ0 中断向量
0x002 rjmp EXT_INT1 ; IRQ1 中断向量
0x003 rjmp TIM2_COMP ; Timer2 比较中断向量
0x004 rjmp TIM2_OVF ; Timer2 溢出中断向量

rjmp 是2个字节的指令,下一个中断的地址怎么只加1,不是应该加2吗?

网友A:
这里的地址应该是是“字地址”,每个单元16位

手册上默认是字地址,这里有一段:
" Since All AVR instructions are 16- or 32-bits wide, the Flash is organized as 4K x 16 bit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地址应该是是“字地址”,每个单元16位

手册上默认是字地址,这里有一段: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