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公司买什么样的服务器作为工程师资料共享....

楼主(2013-10-17):
我们想买一台服务器作为工程师资料共享,在大家开发完程序或原理图等所有资料后上传到服务器,也可以作为公司其它部门资料的上传保存共享地方,这样不知道买什么样的服务器就可以了,太大了或专业的又怕太贵,动辄10多万,买普通电脑又怕不稳定,容易坏,而且无法恢复,不知道同行们或阿莫有没有好的建议比如买什么品牌,价格位。。。等等。谢谢

网友:
就一台电脑就可以了,windows server

网友:
普通电脑,做个raid 不是挺好的么。

网友:
随便一个电脑,组一个 RAID 1,坏硬盘也不怕了

网友:
仅仅是资料共享没必要买服务器,普通电脑做好备份就可以了,服务器主要是为了协同工作,比如几个工程师公同
设计一块PCB......

网友:
直接整几个网络硬盘服务器就行了

网友:
HP Micro server: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 ... fUuqbBOuwiQf0mIDgBw

楼主:
想做成raid,需要怎么做?是用普通的电脑主板,买RAID硬件就可以了吗?还是有什么其它,请详细点,谢谢

网友:
现在一般的主板都支持raid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做成raid,需要怎么做?是用普通的电脑主板,买RAID硬件就可以了吗?还是有什么其它,请详细点,谢谢 ...

有raid软件的

楼主:
发觉现在对电脑的新知识不太了解,在学校时和刚毕业时还经常看电脑方面的书啊,资讯啥的,经过几年,基本上多年不看这些资讯了,只看电子方面的资讯,就像每天光顾一下AMOBBS一样,所以对这方面不太了解,能不能讲解一下我要做一台这样的普通电脑共享服务器,需要怎么样去做,买各种配件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觉现在对电脑的新知识不太了解,在学校时和刚毕业时还经常看电脑方面的书啊,资讯啥的,经过几年,基本上 ...

一般这样的机器都是常开着的,也有大量数据保存,但是数据访问应该不是很频繁。

稳定的PC,推荐好牌子的品牌机(主流CPU;大厂稳定的主板,现在主板基本上支持R0,1,3;散热良好的机箱;显示器什么的无要求)
+稳定的系统就可以(推荐红帽的Linux发行版,够稳定,即使更新也可以不重启)。

网友:
小公司,整台好点的台式机。搞个共享,再分权限。如:可查看,可修改。就够用了。

网友:
普通电脑,RAID,UPS应该可以应付。

楼主:
嗯,还是打算买个品牌机,好像操作系统还要自己买的吧?是装WINDOWS 2003好还是装LINUX好??

网友:
买台普通电脑就好,一般小公司都这样.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放心话搞个备份.

网友:
普通PC,组RAID0 就足够了,唯一就是怕贼。

网友:
这个当然买服务器了, 比如低端的dell R310之类的几千块钱. 长期工作比桌面电脑靠谱

网友:
服务器也是电脑 不过操作系统不一样罢了 多用户而已
感觉不用折腾了

网友:
私有云

必须是群晖的NAS

网友:
推荐买低端服务器

网友:
买个二手服务器,带硬件raid卡的那种,3K就有,
如果服务器可以装N个硬盘,就用N-1个组成RAID5,剩一个作为移动使用
RAID5中一半空间作为共享空间,另一半留做共享空间的镜像
用rsync定期将共享空间内容同步到镜像,将共享空间中删除的内容归档到移动使用的硬盘

这样的好处是数据安全,可以找回误删的数据,缺点是磁盘空间使用率有点低

网友:
普通电脑,SVN,硬盘经常备份

网友:
普通服务器,便宜的dell即可,为了数据安全做好磁盘阵列,这个方案比普通电脑贵不了多少
更便宜的方案就是普通电脑,不过日常的数据备份需要做好

另外一点就是服务器的安全管理要做好

楼主:
谢谢,还是买一个低端的,4K左右的品牌服务器看看先,现在就算买组装机也要3K多了吧

网友:
随便配个1-2K元左右的主机(一定要有千兆网口),多买几个硬盘,做RAID1,装ubuntu server系统,然后买个千兆交换机,正在用,很爽。

网友A(2022-07-11):
mark..服务器搭建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rk..服务器搭建

13年的贴子呀,你还mark.搞台 nas 就全有了

网友:
.搞台 nas , 定时备份, 上面运行Docker, 跑 Gitee镜像

网友:
NAS 少操心,要用的功能基本都搭好了。

网友:
家里整了个 “pi” 做共享盘,整机功耗十瓦,还放了一个 8260u 的 nuc 做 gitlab 服务器。